联想E255待机0.01,不触发

楼主(2010-01-21):
待机 0.01,触发后到0.03,然后又跳回0.01,开机键3,4脚有5V电压,3 5V电感无电压

触发,H8 3437 49脚H8_PWRON_SB无高电平,换H8后一样,H8的供电正常

网友:
加焊3 5M IC,不行直接换了

网友:
这些3V 5V是触发后才出来的,你没看到图纸就在这里乱告诉我

网友:
迷糊我的电路图是
H8_3437/49脚的IDERSTB信号来自南桥2B2点的C_RSTDRV1#,中间好像只有一个排阻

网友:
H8的49脚是到南桥的,中间有个Q15

网友:
经查,发现H8的39脚I_LIMIT没有信号。来源是PU501的6脚,经过PR501得到

测PU501的3 4 5 分别为19V。PC501也没有对地击穿。

网友:
兄弟,把图纸传上来看看,好来参考一下

网友:
是的  这个机器主供电3V 5V是开机后才有的  你现在的现象是有触发动作 但是有保护 是电路有短路引起的

网友:
短路,,慢慢查查,.

网友:
测H8 14脚H8_PWRON电压只有0.3V应该是偏低了。拆了。H8。该脚电压为2.8V。

应该是H8坏了,进了一个料板是联想120的。板子都一样,但换上H8后。14脚电压为0了。看来里面的程序不一样

谁有这个芯片的人,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