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电池

楼主(2010-01-21):
旧的电池放到表中会显示低电平,报警声很小,因为电池电压不足。但拿出来测量电压依然很高。我的理解是用万表用测量的时候万表用的内阻大于电池的内阻,所以电池内阻分的电压不大,所以测得电压依然很高,但是电池放入万表表后,电池内阻变大电压也变大,使得万用表显示低电平,电量不足。

网友:
也就是说有电压没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没电流,是因为电池本身内阻增大,拉低了负载的电压

网友:
是的 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
楼主太智慧了,发现了一个好多人都知道的道理--电池随电量的消耗,内阻会加大,结果是降低了负载的压降,,,,,,

网友:
不知是解释还是求助  , 要是解释 , 可以讲地球人都知道了 .

网友:
空载和带负载的概念

网友:
楼主太智慧了,发现了一个好多人都知道的道理--电池随电量的消耗,内阻会加大,结果是降低了负载的压降,,,,,,

黑色幽默

网友:
这个现象还是有许多新手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的,支持楼主!!!

网友(2010-03-25):
地球人都知道了。很菜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