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铅的板子整体虚焊就是比有铅的多!

楼主(2010-01-21):
当接到板子时,第一眼就看是不是无铅的板子,一般情况下很多常见的故障就先怀疑芯片虚焊可能性大。

网友:
我很同意楼主的观点  有朋友和我讨论过这个问题  有人认为无铅的做上去的温度高 不容易虚焊 理由是无铅更耐高温  我不是很赞同  第一:无铅熔点217度 有铅183度  是有区别  但是对于芯片工作温度来讲  最高也就80多度吧  再高就停止工作保护或干脆烧毁了  80多度对于183和217度的影响从数量级来讲都是可以算是一样的了  第二:有铅的其实柔韧性比无铅的要强 无铅的带点脆性 其实更容易虚焊  第三:电子工业发展半个多世纪了 有铅和无铅的工艺早年实现起来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为什么近几年弃有铅而改无铅了呢 其实完全出于环保的缘故 并不是无铅在工艺上更加先进可靠
所以我在重做BGA时都是做的有铅珠  没有发现会比无铅的容易虚焊

以上都是个人观点  不通之处大家可以讨论

网友:
无铅的焊锡流动性差,更易虚焊

网友:
所以要打胶

网友:
无铅的热胀冷缩之后更容易虚焊,我买珠子都选有铅的。

网友:
反正我更高兴植有铅的,那个快点,遇到虚焊的比较多的,确实是无铅的多

网友:
好像有人说同样配置,无铅的性能要高些,这个我一直觉得怀疑,但是无铅对技术员来说,确实不好,所以修完都变成有铅的了

网友:
在工艺技术和保护人生存环境中选一个我选无铅,从维修角度来说,有铅比无铅更好。

网友:
我都是植有铅的球,无铅的板子是最容易虚焊的

网友:
支持有铅,不知道大家都用什么牌子的有铅锡球呢,台湾大瑞的不知道行不

网友:
主要有铅板子熔点高,无铅的熔点低。加热温度不够容易虚焊。

广德星 -2 错了 有铅熔点低

网友:
我值的也都是有铅的,,,无铅的容易返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铅的可靠性没有钱的高,据说航天业与军工产品就不用无铅的。

网友:
在工厂修主板时也是6100-N的北桥,不许加焊,全部取下,换有铅的桥!换了后返修真会少些

网友:
确实是这样的,无铅的流动性差 更易虚焊 我维修中也发现是这样的

网友:
赞同,从这个角度讲,维修的业务量会越来越大,维修很有前途

网友:
无铅的热胀冷缩之后更容易虚焊,我都是植有铅的球,一不容易虚焊,二熔点低 三成本便宜

网友:
无铅脆性大。。。容易虚焊

网友:
当用户抱怨机器质量越来越坏的话,这就是问题的一部分

网友:
植无铅性能就那么差吗?现在新板子大多都是无铅的,如果坏了换植有铅对机器整体不会有影响吗?

网友:
这样我们维修的人的生意也好一些。呵呵

无铅的维修难道也高一些啊

网友:
我很同意楼主的观点  有朋友和我讨论过这个问题  有人认为无铅的做上去的温度高 不容易虚焊 理由是无铅更耐高温  我不是很赞同  第一:无铅熔点217度 有铅183度  是有区别  但是对于芯片工作温度来讲  最高也就80多 ...
引用 网友B:

对的,无铅只是环保需要,因为现在不是无铅的产品进不了市场

网友:
那我做有铅的试试

网友:
有铅的毒性大,高温下形成铅毒烟雾,长期接触血铅浓度高!小心不孕!

网友:
可是我做的无铅和有铅 的BGA 中。无铅的返修率更底。

网友:
赞同,有铅的好,无铅的搞不好就完了

网友:
看来以后我也植有铅的球看看行不行,用无铅的植球几次都不成功,有这方面经验的多介绍一下。

网友:
无铅肯定容易虚的,有铅的好多了

网友:
赞同,从这个角度讲,维修的业务量会越来越大,维修很有前途
引用 网友C:

哈哈 说得好实在  是哦  他们“虚”我们就不“虚”

网友:
无铅的焊锡可流动性差,做的时候不敢放太高的温度,有铅的则不同,当然如果深入研究就知道了,无铅对定位要求高,焊膏的要求也高,总体来说,有铅焊锡比无铅的有很多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