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1085DG用什么可以代换啊?

楼主(2010-01-21):
修理一块华硕P5PL2-E主板,通电不开机状态下网卡芯片RTL8111B迅速发热,本来想断开它的供电脚实验一下,结果把L1085DG焊开实验后发现芯片不热了但是重新焊好后没有3.3V输出了,不知道是不是把l1085dg弄坏了,还是出来其它什么问题,找了几块主板才找到了一只l1084d,想要焊开一脚测其阻值,谁知用烙铁一焊一撬这条腿折了,郁闷,本人是新手,求各位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楼主还是先学学基础的知识和焊接技法吧,你说的这三个都是LDO

网友:
1085是稳压块,你找同型号代换!

网友:
1085  1086都行  理论上1084也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