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V3000的铜片问题

楼主(2010-01-21):
前天修到一个V3000
老问题  就加焊了啊 然后即阿勒块铜片进去 那铜片是朋友定做的 一个平方厘米
厚度大概1.5毫米  之前有人说厚了
加进去后D壳发现温度异常  但客户催的急 就拿走了
第二天说死机  进不了系统  后来一看D壳烫得要命
拆开风扇一看 很多脏的 洗掉 再给风扇加油 再做了系统 觉得好了 也没怎么测 就给客户了
可今天又拿来了 还是烫  大家说会不会是铜片垫高了  CPU和散热片没接触好?
导致整个主板发热?

网友:
要发的热量还是要发的,只是我们要做的是让热快点散出去,,,所以接触要好,,,散热就快

网友:
你如果实在不知道有没有接触到。。
就在原先垫铜片的上面
在把他原来机子里面的那个泥块在垫上。。。

网友:
应该是太厚了  所以不行吧

网友:
关键还是原装的导热铜管起做用  加铜片的目的只是添缝隙 使接触更加紧密 不是靠铜片散热的 它只是个传导介质 所以不是铜片越厚越好 刚好合适使芯片和铜管接触紧密就可以了 太厚的话 适得其反

网友:
加硅脂了吗

网友:
谢谢大家了 风扇居然是坏的
拆开一看扇叶转的很慢
刚滴过油的啊

网友:
加一毫米厚度的铜片正反都打硅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