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20键盘失灵维修

楼主(2010-01-22):
今天下午接到的一台DELL D420,顾客要的急,说明天就要去广州了,可是当时正有另一HP DV2000订G86-631-A2显卡芯片的顾客正守着我帮他换好芯片呢!所以答应了他今晚加班帮他搞好。啰嗦了半天,还是说正题吧,呵呵。
   故障现象:键盘上面差不多一半的按键都出现了连键现象,按一个同时出现两个。顾客说现在机子上用的键盘已经是另外买的一个新键盘,故障现象和没换之前一模一样。简单的问题顾客已经处理过了,这个好办了。做完DV2000的显卡后,叫徒弟先帮人家装那台机,这台机徒弟也早已经帮我拆好了的。肉眼观察了一下,发现机子有进过水的现象(顾客刚拿来就问过他有没进过水的,顾客一句否决了)。不知道顾客为何不敢承认进过水,还是他买的二手机子不知道进过水,反正现在看起来这个键盘失灵,好像跟那个进水无关了,况且现在也是新键盘了。进水的位置在MODEN那里附近,我清洗处理过后故障还是一样的。这时我想到了曾经修过ACER的机子,键盘失灵后,换了新键盘也是出现连键(当时那个旧键盘确定是坏了的,这次这个旧键盘坏没坏没办法验证了,顾客没拿来),当时那ACER是换了超级I/O芯片才解决的问题。所以立马查找这机子的超级I/O是哪个,找到了两个疑似I/O的芯片,一个是MEC5004-NU,一个是ECE5018-NU。经查证,锁定了MEC5004-NU。找了一下零件柜,我还真备有这个芯片,不知道我哪一次修DELL机器发回来的,是带板的拆机芯片。记得论坛里有师傅说过这芯片带程序的,买的新的芯片回来换上去不一定能用,所以我拿的是带板的芯片。换上芯片后马上试机,果然判断正确,键盘所有按键恢复正常使用。装好机子再确认一下,没问题。到此修机完毕,三百大洋进账(当时我跟顾客说有可能是南桥问题的,也曾经怀疑过南桥的,如果换I/O不得,我很有可能就会动南桥了,呵呵)

网友:
第一次沙发
楼主的精神和个人签名相符。。
“白天接客,晚上搞机!
把八年抗战进行到底!”
学习。。

网友:
带板的芯片就是涮过程序的芯片是不是?还是剪板的芯片?谢谢楼主的分享300块的经验!

网友:
简洁明了,谢楼主。 看来我以前发来的2片新的MEC5004-NU真的用不来了吗?

网友:
三楼的兄弟,我不知道怎么区分带板和剪板,我买的就是旧的芯片,带电路板的。我是这样想用过的芯片里面应该是都有程序了吧。四楼兄弟,新的能不能用我也没验证过,我也是听说而已,还听说要同一个牌子同一个型号的机器上的,我换的这个明显不是同一型号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同牌子机器上用的。

网友:
这样的故障可以通过打键盘接口阻值判断是不是IO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