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期笔记本远程培训结业考试题

楼主(2010-01-22):
参考机型HP DV1000  板料号:CT3 广达代工。
1.DV1000的USB故障的检修方法?
2.MAX1999、MAX1907的工作条件?
3.PWM电路的全称?组成元件?工作原理?
4.PCI-E DEBUG CARD的跑码接线方法?
5.DV1000有待机3VPCU、5VPCU不触发的检修?
很珍惜这段培训的时光,很开心。因为认识了很多朋友兄弟。且学到了很多正规的知识。在此感谢张老师的辛勤教导,也感谢无边老师的幕后技术支持。
也考考大家,共同学习进步。答一项、答全都可以只要正确就有威望加。

网友:
USB不认的话,:先量USB的口的+5V电压有没有,没有的话先看看AAT4610A这个管子坏了没有(USB1口USB2口的供电在板上的供电分别为U33和U19,仔细跑下线路)如果有供电,还是不认USB口,量一下USB口的数据口的线的对地阻值有没有短路,如果不对,检查一下电路一般南桥坏的机会比较多了。呵呵,以上是我个人经验请大家借鉴和分享。

网友:
PWM是英文“Pulse Width Modulation”的缩写,简称脉宽调制。它是利用微处理器的数字输出来对模拟电路进行控制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技术,广泛应用于测量,通信,功率控制与变换等许多领域。一种模拟控制方式,根据相应载荷的变化来调制晶体管栅极或基极的偏置,来实现开关稳压电源输出晶 体管或晶体管导通时间的改变,这种方式能使电源的输出电压在工作条件变化时保持恒定,脉冲宽度调制(PWM)是一种对模拟信号电平进行数字编码的方法。通过高分辨率计数器的使用,方波的占空比被调制用来对一个具体模拟信号的电平进行编码。PWM信号仍然是数字的,因为在给定的任何时刻,满幅值的直流供电要么完全有(ON),要么完全无(OFF)。电压或电流源是以一种通(ON)或断(OFF)的重复脉冲序列被加到模拟负载上去的。通的时候即是直流供电被加到负载上的时候,断的时候即是供电被断开的时候。只要带宽足够,任何模拟值都可以使用PWM进行编码,多数负载(无论是电感性负载还是电容性负载)需要的调制频率高于10Hz,通常调制频率为1kHz到200kHz之间。许多微控制器内部都包含有PWM控制器。例如,Microchip公司的PIC16C67内含两个PWM控制器,每一个都可以选择接通时间和周期。占空比是接通时间与周期之比;调制频率为周期的倒数。
  几种PWM控制方法
  采样控制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结论:冲量相等而形状不同的窄脉冲加在具有惯性的环节上时,其效果基本相同.PWM控制技术就是以该结论为理论基础,对半导体开关器件的导通和关断进行控制,使输出端得到一系列幅值相等而宽度不相等的脉冲,用这些脉冲来代替正弦波或其他所需要的波形.按一定的规则对各脉冲的宽度进行调制,既可改变逆变电路输出电压的大小,也可改变输出频率.
  PWM控制的基本原理很早就已经提出,但是受电力电子器件发展水平的制约,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一直未能实现.直到进入上世纪80年代,随着全控型电力电子器件的出现和迅速发展,PWM控制技术才真正得到应用.随着电力电子技术,微电子技术和自动控制技术的发展以及各种新的理论方法,如现代控制理论,非线性系统控制思想的应用,PWM控制技术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已出现了多种PWM控制技术,根据PWM控制技术的特点,到目前为止主要有以下类方法.
  1 .相电压控制PWM
  1.1 等脉宽PWM法[1]
  VVVF(Variable Voltage Variable Frequency)装置在早期是采用PAM(Pulse Amplitude Modulation)控制技术来实现的。
  1.2 随机PWM
   1.3 SPWM法
  SPWM(Sinusoidal PWM)法是一种比较成熟的,目前使用较广泛的PWM法.前面提到的采样控制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结论:冲量相等而形状不同的窄脉冲加在具有惯性的环节上时,其效果基本相同.SPWM法就是以该结论为理论基础,用脉冲宽度按正弦规律变化而和正弦波等效的PWM波形即SPWM波形控制逆变电路中开关器件的通断,使其输出的脉冲电压的面积与所希望输出的正弦波在相应区间内的面积相等,通过改变调制波的频率和幅值则可调节逆变电路输出电压的频率和幅值.该方法的实现有以下几种方案.
  1.3.1 等面积法
  1.3.2 硬件调制法
  1.3.3 软件生成法
 1.3.3.1 自然采样法[2]
 1.3.3.2 规则采样法[3]
 1.3.4 低次谐波消去法[2]
 1.4 梯形波与三角波比较法[2]
 2 .线电压控制PWM
  前面所介绍的各种PWM控制方法用于三相逆变电路时,都是对三相输出相电压分别进行控制的,使其输出接近正弦波,但是,对于像三相异步电动机这样的三相无中线对称负载,逆变器输出不必追求相电压接近正弦,而可着眼于使线电压趋于正弦.因此,提出了线电压控制PWM,主要有以下两种方法.
  2.1 马鞍形波与三角波比较法
  马鞍形波与三角波比较法也就是谐波注入PWM方式(HIPWM),其原理是在正弦波中加入一定比例的三次谐波,调制信号便呈现出马鞍形,而且幅值明显降低,于是在调制信号的幅值不超过载波幅值的情况下,可以使基波幅值超过三角波幅值,提高了直流电压利用率.在三相无中线系统中,由于三次谐波电流无通路,所以三个线电压和线电流中均不含三次谐波[4].
  2.2 单元脉宽调制法[5]
  因为,三相对称线电压有Uuv+Uvw+Uwu=0的关系,所以,某一线电压任何时刻都等于另外两个线电压负值之和.现在把一个周期等分为6个区间,每区间60°,对于某一线电压例如Uuv,半个周期两边60°区间用Uuv本身表示,中间60°区间用-(Uvw+Uwu)表示,当将Uvw和Uwu作同样处理时,就可以得到三相线电压波形只有半周内两边60°区间的两种波形形状,并且有正有负.把这样的电压波形作为脉宽调制的参考信号,载波仍用三角波,并把各区间的曲线用直线近似(实践表明,这样做引起的误差不大,完全可行),就可以得到线电压的脉冲波形,该波形是完全对称,且规律性很强,负半周是正半周相应脉冲列的反相,因此,只要半个周期两边60°区间的脉冲列一经确定,线电压的调制脉冲波形就唯一地确定了.这个脉冲并不是开关器件的驱动脉冲信号,但由于已知三相线电压的脉冲工作模式,就可以确定开关器件的驱动脉冲信号了.
3 .电流控制PWM
  电流控制PWM的基本思想是把希望输出的电流波形作为指令信号,把实际的电流波形作为反馈信号,通过两者瞬时值的比较来决定各开关器件的通断,使实际输出随指令信号的改变而改变.其实现方案主要有以下3种.
  3.1 滞环比较法[4]
  这是一种带反馈的PWM控制方式,即每相电流反馈回来与电流给定值经滞环比较器,得出相应桥臂开关器件的开关状态,使得实际电流跟踪给定电流的变化.该方法的优点是电路简单,动态性能好,输出电压不含特定频率的谐波分量.其缺点是开关频率不固定造成较为严重的噪音,和其他方法相比,在同一开关频率下输出电流中所含的谐波较多.
  3.2 三角波比较法[2]
  该方法与SPWM法中的三角波比较方式不同,这里是把指令电流与实际输出电流进行比较,求出偏差电流,通过放大器放大后再和三角波进行比较,产生PWM波.此时开关频率一定,因而克服了滞环比较法频率不固定的缺点.但是,这种方式电流响应不如滞环比较法快.
  3.3 预测电流控制法[6]
  预测电流控制是在每个调节周期开始时,根据实际电流误差,负载参数及其它负载变量,来预测电流误差矢量趋势,因此,下一个调节周期由PWM产生的电压矢量必将减小所预测的误差.该方法的优点是,若给调节器除误差外更多的信息,则可获得比较快速,准确的响应.目前,这类调节器的局限性是响应速度及过程模型系数参数的准确性.
  4 .空间电压矢量控制PWM [7] 空间电压矢量控制PWM(SVPWM)也叫磁通正弦PWM法.它以三相波形整体生成效果为前提,以逼近电机气隙的理想圆形旋转磁场轨迹为目的,用逆变器不同的开关模式所产生的实际磁通去逼近基准圆磁通,由它们的比较结果决定逆变器的开关,形成PWM波形.此法从电动机的角度出发,把逆变器和电机看作一个整体,以内切多边形逼近圆的方式进行控制,使电机获得幅值恒定的圆形磁场(正弦磁通). 具体方法又分为磁通开环式和磁通闭环式.磁通开环法用两个非零矢量和一个零矢量合成一个等效的电压矢量,若采样时间足够小,可合成任意电压矢量.此法输出电压比正弦波调制时提高15%,谐波电流有效值之和接近最小.磁通闭环式引入磁通反馈,控制磁通的大小和变化的速度.在比较估算磁通和给定磁通后,根据误差决定产生下一个电压矢量,形成PWM波形.这种方法克服了磁通开环法的不足,解决了电机低速时,定子电阻影响大的问题,减小了电机的脉动和噪音.但由于未引入转矩的调节,系统性能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5 .矢量控制PWM[8]
  矢量控制也称磁场定向控制,其原理是将异步电动机在三相坐标系下的定子电流Ia,Ib及Ic,通过三相/二相变换,等效成两相静止坐标系下的交流电流Ia1及Ib1,再通过按转子磁场定向旋转变换,等效成同步旋转坐标系下的直流电流Im1及It1(Im1相当于直流电动机的励磁电流;It1相当于与转矩成正比的电枢电流),然后模仿对直流电动机的控制方法,实现对交流电动机的控制.其实质是将交流电动机等效为直流电动机,分别对速度,磁场两个分量进行独立控制.通过控制转子磁链,然后分解定子电流而获得转矩和磁场两个分量,经坐标变换,实现正交或解耦控制.
  6 .直接转矩控制PWM[8]
  1985年德国鲁尔大学Depenbrock教授首先提出直接转矩控制理论(Direct Torque Control简称DTC).直接转矩控制与矢量控制不同,它不是通过控制电流,磁链等量来间接控制转矩,而是把转矩直接作为被控量来控制,它也不需要解耦电机模型,而是在静止的坐标系中计算电机磁通和转矩的实际值,然后,经磁链和转矩的Band-Band控制产生PWM信号对逆变器的开关状态进行最佳控制,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上述矢量控制的不足,能方便地实现无速度传感器化,有很快的转矩响应速度和很高的速度及转矩控制精度,并以新颖的控制思想,简洁明了的系统结构,优良的动静态性能得到了迅速发展.
  7. 非线性控制PWM
  单周控制法[7]又称积分复位控制(Integration Reset Control,简称IRC),是一种新型非线性控制技术,其基本思想是控制开关占空比,在每个周期使开关变量的平均值与控制参考电压相等或成一定比例.该技术同时具有调制和控制的双重性,通过复位开关,积分器,触发电路,比较器达到跟踪指令信号的目的.单周控制器由控制器,比较器,积分器及时钟组成,其中控制器可以是RS触发器,其控制原理如图1所示.图中K可以是任何物理开关,也可是其它可转化为开关变量形式的抽象信号.
  单周控制在控制电路中不需要误差综合,它能在一个周期内自动消除稳态,瞬态误差,使前一周期的误差不会带到下一周期.虽然硬件电路较复杂,但其克服了传统的PWM控制方法的不足,适用于各种脉宽调制软开关逆变器,具有反应快,开关频率恒定,鲁棒性强等优点,此外,单周控制还能优化系统响应,减小畸变和抑制电源干扰,是一种很有前途的控制方法.
  8 .谐振软开关PWM
  传统的PWM逆变电路中,电力电子开关器件硬开关的工作方式,大的开关电压电流应力以及高的du/dt和di/dt限制了开关器件工作频率的提高,而高频化是电力电子主要发展趋势之一,它能使变换器体积减小,重量减轻,成本下降,性能提高,特别当开关频率在18kHz以上时,噪声将已超过人类听觉范围,使无噪声传动系统成为可能.
  谐振软开关PWM的基本思想是在常规PWM变换器拓扑的基础上,附加一个谐振网络,谐振网络一般由谐振电感,谐振电容
  和功率开关组成.开关转换时,谐振网络工作使电力电子器件在开关点上实现软开关过程,谐振过程极短,基本不影响PWM技术的实现.从而既保持了PWM技术的特点,又实现了软开关技术.但由于谐振网络在电路中的存在必然会产生谐振损耗,并使电路受固有问题的影响,从而限制了该方法的应用.
  总结
  PWM控制技术以其控制简单,灵活和动态响应好的优点而成为电力电子技术最广泛应用的控制方式,也是人们研究的热点.由于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没有了学科之间的界限,结合现代控制理论思想或实现无谐振软开关技术将会成为PWM控制技术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

网友:
以下答案都是个人观点,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1、先测USB供电脚电压是否正常,不正常,查5V供电线路到USB供电线路。正常,测DATA+和DATA-对地是否正常,不正常,查2脚到南桥线路中所经的阻容元件,正常一般南桥坏。
2、MAX1999和MAX1907的工作条件应该差不多,为了不让老师说我懒,就先说1999的工作条件(1)主供电,第20脚的V+电压和电17脚的VCC电压,当这两个电压都正常时,第18脚和25脚就会有线性的3V和5V。(2)查1999的REF是否有2V的基准电压,有,测1999此时处在侍机,等侍开启信号,没有2V基准电压,应该是1999的内部的基准电压产生电路损坏。(3)开启信号,ON3和ON5和SHDN 三个开启信号必须同时为高电平才有效。(4)接到开启信号后,就会产生3VPCU和5VPCU,这里还要查下自举电路。(5)还得保证所用的反馈电路正常。(6)所有电压正常后会有PG发出。以上为1999的工作条件,有些信号记不住看了电路图,发现我写的和图上说的不一样,就是先有基准还是先有开启,我是按我的理解写的,如错请赐教。下来是1907,主要和1999差不多,在此简述(1)同样要查供电VCC和VDD和V+(2)查D0-D5,S0-S2,B0-B2(3)查苡片的REF基准(4)查开启信号SHDN(5)跟据计定产生CPU的主供电电压,还得查自举电路(6)反馈电路(7)就是PG。
3、这个问题比较全面,其中的工作原理和我在第2题里说的有冲突。1、PWM电路的全称是PULSE WIDTH MODULATION(脉冲宽度调制电路)。2、组成的元件有电阻、电容、电源管理芯片、上下管、储能电感、二级管等。3、当电源管理芯片接到主供电以后,自身会产生一个基准电压,此时芯片处在侍机,等侍主板的开启信号,当接到开启信号后会跟据设定的电压控制上下管轮流导通,这是会有自举电压来提高控制端的电压,来产生方波电压,通过反馈电路来调整输出电压的占空比来调整输出电压的高低,从而输出一个稳定的直流电压。
4、PCI-E测试卡的接线方法:主要用到的9根线,分别将BIOS的供电VCC3V、帧周期FRAME、AD0-AD3、复位、时钟、地线连接到PCI-E测试卡的对应该线上就可以跑码。
5、有侍机3V和5V不开机:先要查主板有无短路,然后按以下检查:(1)查开机键上有无3V电压,(2)查南桥晶振是否起振(3)查BIOS有无片选(4)查EC是否接收到NBSWON#信号,同时有没有发出DNBSWON#信号(5)查南桥是否接由到DNBSWON#信号和RSMRST#信号(6)查南桥工作电压。

网友:
PWM就是一个开关电源的。就是功率管轮流导通产生的矩形波出来。

网友:
兄弟你是远程的吗,远程效果怎么样??

网友:
1.DV1000的USB故障的检修方法?
先查USB供电是否有5V,在打数据线的阻值,供电不对查R682,U33.数据线值不对是南桥损坏或空焊,阻值正常查CLK48_USB,波形是否正常,正常是南桥坏,否则时钟电路有问题。
2.MAX1999、MAX1907的工作条件?
MAX1999的20脚有VIN电压,17脚有VCC电压,3,4脚有开启电压,才能工作。MAX1907
34脚有VIN,30脚有VCC,7脚SHDN有VR_ON开启电压,正常工作后产生VCORE,IMVPOK,CLK_EN.
3.PWM电路的全称?组成元件?工作原理?
全称是脉冲宽带调制电路。主要元件有驱动IC,MOS功率管,储能电感,滤波电容组成。
工作原理是电源管理IC控制MOS功率管导通与截止产生宽带可调的方波,由储能电感输出
经电容平滑滤波成直流电压。
4.PCI-E DEBUG CARD的跑码接线方法?
将BIOS的供电VCC3V、帧周期FRAME、AD0-AD3、复位、时钟、地线连接到PCI-E测试卡的对应该线上就可以跑码
5.DV1000有待机3VPCU、5VPCU不触发的检修?
先测NBSWON#是否有变化,然后 EC,南桥是否起震,频率与波形是否正常,再测BIOS30脚
波形是否正常,不正常是EC坏或刷BIOS.正常在测DNBSWON#是否随着开关的按下放开有无
跳变,RMSRST#在S5电压正常后应为高点平,如为低则是EC,南桥相关电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