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65主板屡坏PC87372-IBU/VLA

楼主(2010-01-22):
一块INTEL 865主板,修了两次,每次间隔5天左右,每次都是那个I/O损坏导致开不了机,现在要搞第三次,特发帖问下大家,这个I/O损坏的同时,还需检查什么?
开不了机

网友:
我以前有修过一片主板, I/O 也很常烧坏掉, 搞得我一个头两个大, 到最后发现原来南穚的温度比较高, 但是可以正常开机, 所兴把南桥换了一颗, 之后再也没有回来过了.
比较可惜的是我那时候刚好比较忙也没有时间再去试到底是什么因原导致一直把I/O烧掉.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看,英特尔主板比较挑电源,我曾经有一块英特尔原装845,换上IO后一上电就烧,后来打开电源一看,是待机5V的滤波电容鼓包引起的,换了过就不烧了。

网友:
都是电源的原因,要换成100元以上的电源

网友:
我这也常出现这现象,电源用的都是150左右的,是南桥吗?

网友:
同意楼上几位的说法,让客户更换电源。
他若不换,你换几个io,烧几个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