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T43喇叭坏

楼主(2010-01-22):
前几天接了市场同行一个T43本本,说是喇叭坏了。一试,用耳机正常,用喇叭一放就是破音。正好手里有个T40的料机,换了,安好,也没有试,给他。第二天一早,说还是老样子。话不多说,拆开键盘,直接找到AN12943,换,再试,还是破音。再换AD1981,还是破音。打开T43图,AN12943是功放块,16脚、56脚、1脚5V供电,一量有电5V(问题就出在这里)。这下没有思路,在基地搜了一下,有说AN12943输出上的电容坏,换了!还是老样子。到底坏在哪儿了。再量16脚,还是5V,一放音乐,还是破音,那个气呀!再量1脚,电压4.2V,原来这是样。不放音乐,AN12943的供电是正常的,5V,一放音乐电压就是拉低,成了4.2V,原来前几次量都没有放音乐,AN12943没有工作,所以电压就正常,一工作问题就出来了,一定板子背面AN12943的供电电容漏电。实在不想拆这个本本了,就从边上的USB5V供电上飞了一个线,接在AN12943的56脚上,把屏线安好,安好键盘,几分种搞定。
   原来问题这么简单!!!

网友:
很好!!不过这样飞线能够保证稳定吗?/胆大心细!!

网友:
楼主你这样做真的没有隐患了?要知道那个漏电的电容时间长了,漏电会越来越厉害的。但如果有了问题楼主下次又有收入了。

网友:
这样拉线起分流作用 USB端 带负载能力就不是很强了,

网友:
搞维修不能怕麻烦啊,还是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比较好,对客服也负责点!

网友:
时间长了USB供电就不行了,建议还是拆机吧

网友:
还是用图纸跑遍电路吧哪坏了换哪吧,飞线总归是不稳定能不飞尽量别飞。

网友:
楼主最好还是把问题找出来,,飞线总是不好的

网友:
楼主接的那5V上带负载能力就变差了

网友:
做維修應又有道德>>
這樣修早晚招牌會掉下來
如下次他拿到別家修>>>被發現了信譽就毀了

网友:
看来楼主还为下一次生意做好可铺垫啊。

网友:
我就不明白那么多人说飞仙不好,只要是可以行的通的,你告诉我主板的哪根线不是飞过来的,难道还有无线主板~~~~~~~~~~~~~~~~~~~~~~~~~~~~~~~~~~~

网友:
lz你说的对 线都是飞过来的 但在usb上飞还不保险 你在本本的主电源上飞个5v的 只要有电就不爆音

网友:
LZ在为未来做打算啊

网友:
最好查出功放+5V供电不稳呀
同意楼主,只好能修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