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温度96

楼主(2010-01-22):
公司服务器用的是联想万全T280,前两天升级了两根DDR2 667的KST内存条2G*2的,
用everest检测温度在96度左右,这个太恐怖了,有什么好的降温办法吗?谢谢了。

网友:
你知道96度是什么概念吗?超过70度就要出问题了。软件测是不准确的,不要过分迷信

网友:
不知LZ用的是什么软件????只听说测CPU 显卡,主板,硬盘的。。没听说过测内存温度的。。。LZ能说一下吗????

网友:
你可以用手摸摸内存看看是否有那么高的,一切看实际温度

网友:
看看风扇的转速是否比没加内存时增加了 很多,如果增加很多,用手摸发烫那就不正常了,因为专业服务器都用保护机制,检测到硬件不正常回采取相应的措施的

网友:
有学到点东西

网友:
内存温度达到96度,还能用那就利害了,有这样的内存,我也想进点

网友:
晕 ! 用什么软件检测的啊EVEREST? 还是温度计测量的? 软件不准的 用手试试看看

网友:
机箱风扇比以前启动的频繁了.转速也比以前高.

网友:
老婆 来摊煎饼啦.

网友:
以前对软件检测不准也是早有耳闻,现在的问题是用同样的软件检测下来,没加内存前稳定在六十来度,加了内存后,机箱后面那个大风扇明显转速增加,真的害怕内存过热出什么问题,怕烧硬件。

网友:
内存插槽是六个,四根条子的顺序是14,25.试过换13,46后内存认不全。

网友:
96度太夸张了,测试软件不准确的。

网友:
服务器内部空间小,在内存旁应该有风扇的,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