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昂达N68S麦克风无声 声卡发声正常 外接声卡也同故 ...
求助昂达N68S麦克风无声 声卡发声正常 外接声卡也同故障

楼主(2010-01-22):
声卡发声正常 但麦克风无声 将声卡芯片ALC883换过了 但还是如此 在PCI槽上接一个声卡 故障没有任何改变
简直离谱 系统 BIOS都搞过了 维修陷入困境
哪位师傅指点一下 谢谢啦
芯片

网友:
你的应该是软件设置问题吧,有没有换过系统试试呢

网友:
麦克风设置没调好吧!

网友:
找个昂达板子上的驱动碟 上面有带的声卡驱动 找个他的驱动安装在试试
本人遇到过 修好了

网友:
系统重弄下看看..还是不行就 换声卡芯片!

网友:
还是系统引起的,就是软件安装出现问题。。

网友:
这是系统设置的问题。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GHOST,那你在装系统的时候把声卡驱动的勾选掉,到桌面后下专门的驱动驱下,另外驱完后要设置一下才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