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时钟芯片发烫

楼主(2010-01-22):
接到一P3主板,通电无显示,复位灯常亮.时钟芯片(ICS9248DF-39)非常的烫手,诊断卡上的+3.3V电压灯灭.测量CPU主供电,VTT等电压都偏低

把时钟芯片焊下来,+3,3V的电压灯正常,CPU各路电压也回到正常.

以为是时钟芯片短路,焊上一个新的时钟芯片,还是原来的情况.

请问应该查哪里?门电路,还是南,北桥?

网友:
查一下时钟IC的供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心飞翔判斷的沒有錯, 主要可能是Clock Generator 其它接腳把3V電壓拉低了..

网友:
换时钟芯片必须要一摸一样的才可以,上下的字全部都要能对起来

网友:
时钟芯片基本不能替换 如果要替换 就要找相同架构 相同大小尝试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