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笔记本做不了系统!!!急。。。

楼主(2010-01-22):
昨天有个客户放我这个笔记本,让我作下系统,,,,可我做完GHOST的之后,可打不开机。。黑屏。提示让热启动下。我重启了下,还是老毛病,出现黑屏,这次提示。上面提示英语大意是:内存不同步。重启了下,又提示英语:SYSYTEM32文件以损坏!我把内存把下,进入BIOS重设为默认,还是无济于事。
我又重做了下系统还是这样。能GHOST的完,但就是装不了系统驱动
他那是40G的硬盘。我用快速分为4个区,又DM格了下,又用IFORMAT格还是老毛病。都能格式化,但就做不了系统。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硬盘有问题,我用DOS工具查了下坏道没有问题!
后来,我只好让客户回去,等我信。。。

那位IT精英给解决下!

网友:
硬盘有问题

网友:
客户拿过来时开机的吗?你找个硬盘换上去做做看,如果能做进去就叫客户换硬盘,做不进去再检修别的。期待楼主告知如何解决问题的

网友:
楼主换硬盘试了吗?

网友:
用安装版做一下。

网友:
改一下分区的格式,试一试

网友:
这个情况听说过.你把那个硬盘放到别的IBM机器上装一下.完了在装回你那太机器.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
用PM分区再激活,不过要在BIOS里把硬盘的ACHI设为IDE。

网友:
重新分区 可以换个分区软件,做系统用个纯净版的系统做不带驱动的,进去后在去官网下载驱动

网友:
这情况太多了,自己想想办法吧!还是先从系统下手

网友:
换硬盘
   如果还不行,估计CPU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