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信号输入

楼主(2010-01-22):
求急!!!!  我接修一台aoc l171液晶 插上信号线还提示无信号输入  我是新手 请多多指教

网友:
1,查VGA接口的H到驱动IC的电路
2,写MCU

网友:
这种情况的基本上都是MCU坏了。从写一个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的大哥别那么绝对   好不好    这种问题先VGA线13,14     再MCU

网友:
重写MCU应该能解决

网友:
找到问题了  他上面有一个24芯片   把他查空一下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