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换灯管的另一类方法

楼主(2010-01-22):
液晶显示器正常工作的时候有几根灯管在工作,如果其中的一根坏了,就会影响其他灯管的工作。如果去更换那个坏的灯管,对于新人是件不容易的事哦。今天我尝试了另种方法维修,那就关闭高压主芯片的保护电路

芯片型号 保护脚 说明
TL5001   5   对地短路
TL1451   15  对地短路
TL5451   15  对地短路
BA9741   15  对地短路
BA9743   15  对地短路
MB3775   15  对地短路
AT1741   15  对地短路
AT1380   2   对地短路
KA7500   1和16  对地短路
TL494    1和16  对地短路
FA3629   15和16 将外接电容短路
FA3630   7和10  对地短路
OZ960 OZ962  2  对地短路
OZ965    4   对地短路
OZ9RR    8   对地短路
BIT3101  2和15  吸空引脚
BIT3102  5   吸空引脚
BIT3105  4   吸空引脚
BIT3106  4和27  吸空引脚
BIT3107  4   吸空引脚
BIT3193  15  吸空引脚
AAT1100  8   对地短路
AAT1107  15  对地短路

网友:
一看楼主,就是东方学校培训出来的。 这种招数,还要改电路才行。不然,会烧高压板的。而且还会让灯管的寿命很短。亮度达不到原来的效果。

网友:
我感觉还是换灯管保险一些
而且也不是很麻烦
取消保护有时候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维护麻烦

网友:
这样盲目去保护是不好的,只有确认是灯管老化有轻微的不平衡才可以考虑去保护的

网友:
这种方法最好不要去试

网友:
这种方法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用的。否则就算修好了,心里也不放心。

网友:
这种资料我也有,实际应用上不好使啊,灯管不老化换好,老化啦,用不了多久

网友:
去掉保护那下次不直接烧灯管么

网友:
好像看不怎么明白

网友:
不建议采纳这种方法,看似走了捷径,其实是弯路。

网友:
灯管老化了,还是要换的,这个法子用得很少,为了返修少,用这法子最好还是改一下电路

网友:
最好还是换新管,,,这样机器的性能不会下降

网友:
我认为这种方法不行的还是改电路比较好一点

网友:
打个比方:一台四灯液晶,有一条灯管坏了(其他的没有老化)再不换灯管的情况下。有一种方法是可以接三条灯的(亮度上只接一灯的暗。)或者接两灯且不用去保护。

网友:
直接换灯管,灯管又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