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液晶外置适配器

楼主(2010-01-22):
输出12伏的液晶变压器,无输出,只要随便加焊某一两个焊点,就有输出了,然后只要断电时间不要太长,加电就都有输出了,有时只要早晨加焊有输出了,断电直到傍晚,再加电还是有输出,,但第二天早晨就完了,,不像是有虚焊的样子,大部分点我都加焊了,还是这个症状。能是那里的问题呢

网友:
查查电路呀

网友:
有输出以后,工作就正常的,说明元器件没有变坏的,是不是与天冷的关系呢

网友:
换了电容看看

网友:
那个电容。。。。。。。。

网友:
启动电阻连接的那个电容换下看看。

网友:
电源膜震荡

网友:
与电解电容有关,更换给PWM芯片供电的电容,还不行时更换12V的滤波电容。

网友:
这种现象在电器中是很常见的,一般都是电容的性能不好有关

网友:
开始逐个换电容了

网友:
电容呀,,,有电容失效了

网友:
将你加热就正常的那个元件换了试下

网友:
我的整了半天,电容换完,最后还是一个非常隐蔽的虚焊,看不出的一个电阻的焊点。

网友:
能找到问题就是最好的

网友:
电解电容换完了 ,还是不行,光耦,431,后级的整流二极管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b汗  这么换还修个啥 不如换新的算了

网友:
应该和电源起振有关。烙铁点到其实是加了静电。你查一下起振电容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