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什么系统稳定些!!

楼主(2010-01-22):
我昨天刻录了些系统光盘,什么版本的都有,,雨林,深度,中关,电脑公司,联想,萝卜的。用的都不太好用,不是运行速度慢,就是运行不稳,更严重的是做完系统后出现蓝屏!

现在我也不管什么漏洞了,只要系统版本稳定,用的时间长就行,

等待解决!!!!!!!!!!!!!!!!!

网友:
一直用深度9.0增长的,感觉不错。 你还想更稳定用安装版的吧

网友:
我们这用的还比较稳定,电脑公司的V10。0一般的都可以,就是软件老些,和漏洞什么的多些

网友:
用电脑公司版7.6的 比较稳定   就是有点老有的驱动认不出来

网友:
讲稳定还是上海政府原版的,
讲速度还是深度的、绿茶的

网友:
你要稳定 就安装原装系统盘,只是安装时间长点

网友:
我觉得雨林的还不错啊,正版的麻烦,可能要稳定些吧

网友:
用GHOST,安装后,驱动用原配的驱动试试

网友:
电脑公司9.2

网友:
电脑公司9.2特别版  有最近12月更新的 漏洞也比较少

网友:
用纯净版的系统,驱动用自带的光盘,比GHOST的肯定要稳定,因为GHOST系统盘内集成了许多硬件的驱动,当系统调用驱动程序出错时将会造成蓝屏死机的可能性增大。

网友:
第一次知道系统盘有这么多厂家,以前只知道雨林木风
第一次把他读成;雨林风了

网友:
这位大哥说得对,要稳定装原版系统,再装自带的驱动,再更新补丁什么的,只是安装时间长点,自己用还差不多,帮别人装就够呛,时间装得久了,别人不懂的,还说你是不是会装系统,别人一下子就装好了,你要装这么久,呵呵

网友:
个人觉得雨林的9.9觉得好可以,还有一个是萝卜的安装盘,笔记本3。1的,觉得这两个光盘还可以,后一个装品牌笔记本都还可以

网友:
电脑公司版本啊  10.0的

网友:
东海10.0的现在用的感觉还好

网友(2010-06-27):
深度好用些

网友:
主要看个人习惯,注意只要不是山寨或者被乱改过的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电脑公司版的速度快,也稳定,就是补丁需要升一下。雨林木风的稳定,但是速度相对慢点。深度和萝卜的,不稳定,个别版本有木马,联想版的不稳定。中关村的没用过。
另外,应用软件的安装也是一个保持稳定性的关键因素。
杀软推荐卡巴套装、诺顿企业版+天网防火墙、瑞星套装等。杀软最好不要装多个,避免冲突。如果需要装多个,建议将注册表里的相关启动信息和引导信息删除,手动点击运行。防火墙一定要装,这个很多人都会忽视,但是防火墙很有作用,否则被中标了也不知道。
其他的随便了。只要不相互冲突就可以。

网友:
原版的 深度 9.0  雨林木风 9.9
最稳定 就用 无限未知的 2K3 系统

网友:
最稳定的 就用MSDN 对修改过的系统无爱

网友(2012-10-18):
原版的 深度 9.0  雨林木风 9.9
0 K% V  _" b, d1 M6 E最稳定 就用 无限未知的 2K3 系统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68845

网友:
我喜欢用纯净版的,软件自己装

网友:
深度纯净的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