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数码相机小问题

楼主(2010-01-22):
有几台旧的数码相机,都有问题,
1,一台佳能的数码IXUS400,开机黑屏(可见上面有轻微雪花状态),快门有动作,相片也是黑的,按快门使用几下后,又能正常拍相了,不知是不是CCD的问题?下次开机有时正常(上面也有少雪花状,但拍出相没问题),或者又是黑屏!搞了一会儿,又正常,晕死!
2,老机佳能300,用二个五号电池的,如果使用充电池,拍不了几张就提示换电池(即使充满电),用碱性电池没事,是不是电路板设计的问题呢?
3,下面是NIKON的屏幕,与排线脱离,还能救吗?
先多谢回答的朋友!

网友:
屏与排线脱离,基本上没用了。好多手机屏就是这样。

网友:
与排线脱离,是没有救的.

网友:
有几台旧的数码相机,都有问题,
1,一台佳能的数码IXUS400,开机黑屏(可见上面有轻微雪花状态),快门有动作,相片也是黑的,按快门使用几下后,又能正常拍相了,不知是不是CCD的问题?下次开机有时正常(上面也有少雪花状,但拍 ...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机器为CCD故障或CCD晶体与排线之间的焊点虚焊或排线金手指与卡座之间的连接问题.

第二个机器是电源管理芯片问题,这么老的机器我不记得芯片型号了,你自己查一下,用可调电源,在待机状态下是否有电流.正常2.5V就可以开机,测试可否.不行的话调大可调电源的电压.最高不能超过3.5V,看什么电压才能开机.以便进一步确认故障点.

第三个机器屏和排线脱离.正常来说普通维修工的工具不能接上,要用专用的工具,但费用你应该承受不了,而且还发来发去.比较麻烦.这种屏不贵,直接换就可以了.

第四个机器是没有机器.只是有个疑问.这么老的机器,你修好后拿来干嘛?呵呵

网友:
第二个应该是不能使用单节1.2V的充电电池。因为碱性电池单节是1.5V的。

网友A:
第一个机器为CCD故障或CCD晶体与排线之间的焊点虚焊或排线金手指与卡座之间的连接问题.

第二个机器是电源管理芯片问题,这么老的机器我不记得芯片型号了,你自己查一下,用可调电源,在待机状态下是否有电流.正 ...
引用 网友B:

多谢版主专业意见,说得很详细,又很有理据,我稍后试下先?
A300是不是本来就是这样的设计的呢,还是有问题,里面的电源可以调的吗?近来见网上有人说佳能经济机的电池检测电路太保守,电压设定太低就关机,所以一般充电池没用,有高手换了上面的电阻(具体我也不太明白),就可以使用了,不知是否这样?
最后,数码相机只是爱好,学习一下,研究一下,也没什么上目的.

网友B:
多谢版主专业意见,说得很详细,又很有理据,我稍后试下先?
A300是不是本来就是这样的设计的呢,还是有问题,里面的电源可以调的吗?近来见网上有人说佳能经济机的电池检测电路太保守,电压设定太低就关机,所以一般充电池 ...
引用 网友A:

当电源管理IC检测到输入电压过低时.会发出指令到CPU.令CPU发出低电量或电池即将耗尽的警告传输到LCD上,提醒用户更换电池或充电.

所以.你所描述的拍几张相片就自动关机.我个人认为.是电池原因.是否你的可充电池已经达到寿命?可充电电池使用的次数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电池的内阻已经发生变化.原定输出的1.2V电压已经不足.(空载时电压正常,负载时不足)所以即使你充满电,也用不了几张/

至于可充电池拍不了几张,反而普通电池没问题.由相机引起的故障.应该不成立./

网友:
第二个应该是不能使用单节1.2V的充电电池。因为碱性电池单节是1.5V的。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看一下菜单,是不是有电池类型设置,我就有一个松下的相机,用不同电池时要设计一下的,不然很快就显示没电

网友:
多谢各位的兄弟的回答,搞了一下,还是一样,所以就算了!

网友:
呵呵.没事.修得好就多台机器用,修不好就当练练手.总是有好处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