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北桥问题 高手指点

楼主(2010-01-22):
接个活 本来是V3000通病AMD开机无显示 于是拆机 看下北桥以前做过 估计是返修了 从做吧 拆下一下 焊盘掉了3个点 中间位置 不知道有哪位高手给个高招
通病

网友:
焊盘点到了只能换主板了

网友:
焊盘掉点看看是不是空脚 是空脚不用管他 如果不是空脚可以用细铜丝和绿漆修复

网友:
建议楼主换板吧,再说也是返修了

网友:
你先看看这些点有没有用 如果是数据线的话 你用手术刀把连接的过孔刮出来 细铜丝接到点上 在上面涂上绿漆 点上露出一点 用风枪吹干绿漆就好了

网友:
为了以后不返修还是通知用户换主板吧

网友:
为了避免麻烦还是换板比较实际点。

网友:
建议还是换吧,修很麻烦,再说不一定好哦

网友:
先补焊盘试试吧,不行就只有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