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人郁闷的hpdv1000

楼主(2010-01-22):
昨天遇到一台 DV1000 客户说不开机  测机结果是:有触发 但触发后立即掉电  多按几次 有时能开机  开机一会儿  掉电    拆开 D壳后 能开机 而且有时候开机半小时都没事 有时候也  和原来一样  会是哪的问题呢?????

网友:
托一下MAX1999试试

网友:
掉电后查哪些电压没有了。

网友:
楼主看一下是不是缺少哪组电压

网友:
电路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但具体的地方楼主要自己去查了。

网友:
先补焊MAX1999,不行就换C12,不是电容,是CPU座旁边的那个5脚的小IC,上面标的C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