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1主板

楼主(2010-01-22):
本人一台三星X11。本来是充电不进。所以想量一下充电电压。电压正常,16.8V。但在量第二个铜片时,手一抖,杯具发生了。表笔直接短在第一脚了(16.8V)。这下子,本本瞬时冒烟。再开机,机器正常。但不认电池,始终认为电池是充满电的。再量电压,原来的3.3V电压变成0.6V。请问,是烧了哪些东东呢?第一脚是BAT3_VOLTA,16.8V。第二脚是BAT3_SMCLK,正常是3.3V。我估计是烧了R18电阻。请问各位,还有什么可能没有?谢谢。

网友:
关于这个信号的电路并不复杂  注意  保险 R18 R711 这几个没问题 那就得考虑H8S/2111B了

网友:
谢谢。换个电阻还可以。如果考虑H8S/2111B的话,我就不修了。三年的本本了,不行就当台式机,凑合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