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40不上电

楼主(2010-01-22):
待机0.03A,1.5M,3.3M,5M正常,H8芯片143和144晶振1.73V,1.78V,8pin reset为3.3V,36pin 5V,1pin3.3V,触发20pin 3.3V~0V跳变,19pin始终为0V,SB有3.3和1.5电压,晶振也起振,望高手指点下

网友:
H8芯片已换过,PWRSW_H8#在待机时应为高电平才对,

网友:
触发20pin有高低电跳变,19pin始终为0V的话,H8的工作条件还没到位吧

网友:
换个南桥试一下吧!是不是被南桥拉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