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主板上内存就掉电重启

楼主(2010-01-22):
本人有一块MSI G31主板以上内存就掉电重启,内存是好的,把内存上到第一个内存插槽反复掉电重启,把内存上到第二个插槽掉电一次重启后不掉电但是不跑吗!!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
这种现象应该是主板没检测到内存吧,LZ重点检查下内存工作条件吧,或是按下桥试试

网友:
检测卡上是+12V等不亮

网友:
DDR2内存测试关键点
1.供电:Vdd SPD +3.3V 238pin
        1.8DUAL:+1.8V 51  53 56 59 62 64 67 69 72  75 78
                      170 172 175 178 181 184 187 189 191 194 197
2.时钟: 137 138 185 186 220 221
3.系统管理总线:SMB DATA 119pin SMBclk 120pin
4.地址总线:共16根,仅用14根 57 58 60 61 63 70 (173.174 )
                            176.177.179.180.182.183.188.190
5.数据总线:共64根  自己查查

网友:
我最近也修到一块和LZ一样的机器,内存供电,时钟都正常,一上内存就掉电,不掉电时有时能跑到2A,不显示,北桥温度很高,内存槽边上两个MOS管45N02不上内存半分钟就很烫,北桥也是,北桥上的电容有电压1.9V 1.2,1.5V,当不掉电时,点复位开关一下可以复位,但是就会反复的重启!是不是北桥挂了哦!

网友:
一般是内存供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量第一条内存到北桥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