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能正常启动

楼主(2010-01-22):
最近才修的一台电脑,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在拔掉硬盘时,主板能正常启动,显示器正常显示;当插上硬盘后主板就不能正常启动了,显示器不亮。
谁能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 遇了几次 先把数据线换了 不接光驱 把内存换下  硬盘如果在其它机上没问题就排除 要不就检查硬盘

网友:
估计都是硬盘或者数据线问题

网友:
手上 都还有同样问题的机 还没修 等哈检测看了在说

网友:
首先要确定硬盘是否是好的,换数据线试下,把硬盘放在别的机器上试下,像这样的问题只能一步一步的排除,

网友:
换条硬盘数据线试下,在不行换个硬盘.   也可以接硬盘然后在接主板诊断卡看跑什么码,也比较好解决,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 按二楼的办法来

网友:
先检查硬盘和数据线,不行就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硬盘短路,查硬盘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是线有短路,谢谢二楼的提示

网友:
我也遇到过,是硬盘的问题,但硬盘放在其它机子是可以用的,我的方法是把硬盘重建分区就可以了,实在是不可以就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