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本本花屏

楼主(2010-01-22):
SONY 本本花屏有细小的蓝色竖杠 登录XP蓝色界面的时候因为同色看不出来  外接显示器也是一样的故障 放电影的时候还伴随有来回抖动的干扰 换了GPU和显卡颗粒 GPU和显卡颗粒换过两次 还是花 请高手指点 不胜感激(水纹波是拍摄摄像头效果不好引起的 花屏的时候是竖杠)

网友:
你这个是不是跟gpu的供电部分有关哦  你可以查查他们的共同的供电点。

网友:
查过供电正常

网友:
SONY 笔记本和显卡相连的有个调节的像开关一样的东西,你调节一下试试看,

网友:
外接也花屏 不需要调节内屏的显示吧

网友:
显卡没做好

网友:
显卡问题,可能与显卡颗粒有关,查相关电路。

网友:
屏的问题  有条件换个屏试下

网友:
做过显卡,那只有查小元件了,比如电容。。。

网友:
显卡做了还不行   就换屏试一下

网友:
显卡或没做好,加时加温别加坏了,呵呵,换屏,有条件的话

网友:
独显的查显卡,集成的查北桥。看看是虚焊还是坏了。

网友:
建议再做一次显卡

网友:
换晶振试试

网友:
查查显卡的供电吧

网友:
换显卡供电滤波电容

网友:
还有就是屏供电(板上+屏上)要检查一下

网友:
显卡做了三次了 电源也查过 显存也换过 都没发现问题

网友:
外接也花的话,还是显卡的问题,没做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供电电容全部换完还是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颗粒换过 还是一样

网友:
哇,楼主的本本看样子挺不一般,期待你解决的回音!别忘了万一解决了告诉一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滤波电容几乎全部换完 还是花

网友:
不会是显卡有焊盘掉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掉了三个是空点 没影响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