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L17C液晶显示器一条竖线维修求助

楼主(2010-01-22):
该机开机屏上有一条贯穿上下且很细的竖线,无论图像怎么变化,它始终依然如故。液晶机修得少,没有经验,请各位师付指导下!谢谢!

网友:
上张图上来看一下呀!!我估计是屏有问题!如果有CQ绑定机才可以修复一般的地方没法修!你能用就将就着用吧!!
修一下蛮贵的

网友:
可以确定是屏的问题,要修就要找有热压机的地方

网友:
这是屏的问题,一般说没得修,因维修不划算!

网友:
不要修了
太贵了

网友:
将就着用吧,再说,维修也有风险

网友:
屏坏了,不值得修

网友:
如果确定是屏线接触不良的话,可以买那种烙铁用的热压头试一下。

网友:
那是亮线来的,是屏的问题,是不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