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新主板开机诊断卡跑------杠杠------的维修

楼主(2010-01-22):
刚进店门   店员正在摆弄一块主板, 听他讲已经初步检测过了,症状是能开机   但诊断卡跑杠杠(此主板为顶新主板,详细型号没认真看,478架构,

CPU电路有单独12V插孔,但不用插12V,已测过上管D极有正常11.95V供电).

    把主板从机箱拿出,放上修理台,我维修一般先电压后信号   先亮后信号的维修原则   既然跑杠杠  那说明CPU还没检测通过,测量CPU电路上下开关管连接

的电感无电压输出,既然无电压,那就先修复CPU电路,拿下CPU测得上管D极对地阻值300多欧   下管D极对地40几欧,怀凝下管有问题,吹下来测的是正常的,

遂想起当时上电测下管控制脚有2点几伏电压,上管控制脚无控制电压,遂怀凝电源管理芯片故障,从一块硕泰克料板CPU电路干下一电源管理芯片(RT6XXX,14

引脚的,什么型号忘记记了,写这个上来的时候找它看型号没找到)。换好上电测试,久违的诊断卡的码跑出来了,跑到C1,看下没上内存,上内存,显卡,插显示

器,诊断卡一直跑到FF,显示器也有显示LOGO。这时,有客户打电话要上门服务,等我回来店员告诉我这块主板有时不能跑码再跑杠杠,有时能跑码但不能关机,既

然CPU有时不能工作有时可以工作,再次检查CPU电路,测得有一下管(07N03L)对地只有2欧,再从硕泰克料板CPU电路干下一下管(06N03LA)换上,上电测

试,一切正常,拷机2小时,无故障出现,此机修复。

网友:
如果能上图就更好了。478的供电的测量应该先测试内存供电,最后才是cpu供电吧

网友:
饿,真的是思路很明晰,说的很清楚,先借鉴一下,谢谢经验分享。

网友:
据我在论坛闲逛这么久的经验 应该是先查内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