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暗屏!

楼主(2010-01-22):
大家好!今天有个BENQ的显示器...以前坏了..让我修好了..但是用了几天又坏了..  我又修好了...但是现在是暗屏了.....仔细看显示器的图象都有..
就是不暗屏... 我感觉是不是灯管那里坏了..或者是那个控制灯管的元器件坏了..现在不知道那里坏了,,,请高手帮忙看看..

网友:
高压部分坏的可能性远高于灯管

网友:
换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笨球的 显示器 有通病的你是不是搞维修的哦 如果是 自己修自己的 就不给你说了 我 在笨球售后维修部做过的

网友:
应该是背光电路故障    1高压板故障   2:     CCFL故障    这种故障非常简单

网友:
BENQ的高压部分有通病的

网友:
谢谢大家了....哦明白点了...点是没人说到重点...

网友:
电源高压板上12V供电电路的比如PF801保险肯定坏了,当然后面肯定还有管子坏了

网友:
高压电路还有故障,,没有找到。。。还是高压电路有开焊

网友:
肯定是高压板上的管子坏了,C5207,注意换的时候几个管同时都换了。

网友:
好。跟贴学习中。。高压部分漏电。。/?

网友:
不会测的话,替换法试试,就知道是哪里坏了。基本上是灯管或高压

网友:
先做个万能高压条,去点灯管,灯管是好的那就是高压部分的问题啦。   是的话直接搞通用高压。

网友:
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C5707坏了,你换了就没查它会烧坏的原因。所以造成今天的返修

网友:
C5707 9024 保险 电容 虚焊----

网友:
C5707  电容  保险

网友:
这明显是高压板的问题啊!

网友:
你查一下  高压板的保险  一般他好坏

网友:
如果屏毫无背光,换个高压条吧
如果屏有背光,只是暗,把几根灯管同时换成新的试下

网友:
就是不暗屏,又有图像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