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4。1寸的屏想把他做成显示器用,怎么做?

楼主(2010-01-22):
LCD14。1寸的屏,有裂纹但可以用 想把他做成显示器用,怎么做,好像要几个蕊片才行???
显示器

网友:
去配块驱动板,高压板就行了
还有按键板

网友:
驱动板,高压条都有要配什么样的呀

网友:
看下是什么接口的,去配个通用的驱动板和高压条就可以了(通用的)主要是看你那屏能不能改得了。这些比较复杂,不是几句话就说的清的

网友:
前几天在基地里看到了别人说的有30片单8,双8,单6,双6的,不知道这些是怎么分的,我怎么认我那个屏是哪个型号的呢,我那个屏是14。1寸毛记本上下下来的

网友(2010-03-09):
有些老屏是伪彩的,是配不到驱动板的!

网友:
去淘宝看看 好像有改造的全套配件 卖

网友:
可以找个通用板,,与入相应的程序就行了

网友:
伪彩的少得很,都是很早的了.都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你直接找个通用的换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