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用高压条请教

楼主(2010-01-22):
通用高压条是不是不管12-19V  还是5V的都可以用的,只要接对电源,有4个脚要接线,有一个是ADJ亮度控制,接哪,是不是接了就可以调节亮度!

网友:
5V  12-19V不可通用  价格一样  直接需要什么买什么

网友:
ADJ是亮度调节 接了可以调节亮度

网友:
12V-19V的可以通用,5V的不行,所以高压条备两种就行了
接的话接VCC GND ON/FF ADJ就行了,ADJ是亮度控制,但是通用条的好多ADJ是反的,需要改反相.

网友:
4楼主版主说的改反向能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
知道了,原来有两种呀。

网友:
希望楼主说详细些

网友:
4楼主版主说的改反向能说的

网友:
改反向简单的做法一般是加个三极管,B串个电阻接原ADJ,C接现在高压的ADJ同时加个上拉电阻,E接地,不过这样调节线性不太好。

网友(2010-02-24):
通用高压条是指高压条电压相同的所有机型通用。

网友:
我的看法,没必要改过来,简单的方法就将键盘上的调亮和调暗的键子调换一下,或者就跟客户说一下,一般很少客户没事老调来调去的,有的压根不知道上面功能键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这个简单,,你先看下你的调亮的电压是高还是低电聘,要是高你就接3.3V
低你直接接地

网友:
一般就接三根线而已。VCC   ON/OFF  GND  至于ADJ就不用了吧。多了麻烦。何况接上了也不一定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