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开机就掉电?

楼主(2010-01-22):
有一台HP笔记本,型号是:HSTNN-105C,按开关键后3秒就断电了,断电时电流时0。52A,这是不是南桥虚焊了?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0.5掉电  测量下CPU供电出来没有

网友:
这种掉电应该是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看是不是北桥空焊了。。有修过一台V6000的掉电是因为北桥空焊了

网友:
请教版主,我修笔记本不太懂的,现在只可以做BGA,像这样加焊南桥可行?谢谢

网友:
先不要盲目动桥  你这个现象是电压还没出齐

网友:
只会做BGA 不会测电压?

网友:
楼主应该先从简单的出手。应该是缺少电压吧。

网友:
要测电压,没有些必要的数据别人帮你判断也不一定正确。

网友:
看来楼主是有BGA了,拿起来就干!

网友:
先测各组电压出来没,不要一来就动桥

网友:
开机不到3秒就断电了,没法测电压啊

网友:
刚才拆开了一下,主板还没有拿下来,通电试一下竟然好了。也可以进系统,这是什么原因啊,各位看像这个情况是把笔记本上好,还是要把南桥加焊一下,南桥4个拐脚有塑料胶,谢谢指点一下

网友:
没有装好之前东西全部装上去可以开机,可是把什么都固定好后,开机又是3秒断电,没固定之前全部东西也都装上去了,就是把丝固定紧了啊

网友:
是不是缺电压了。

网友:
测下CPU电压正常吗?

网友:
有可能是那里虚焊吧,上螺丝一紧板子就虚了。我遇到过CUP供电的电源管理芯片虚的。

网友:
应该是有虚焊的或主板上有地方与铁壳接触了造成小短,建议楼主把所有的东西都装上,除了外壳以外,加电看看掉电不,如果不掉,就是挨着铁壳了,如果还是掉电,那有可以虚焊了

网友:
应该是有虚焊的或主板上有地方与铁壳接触了造成小短,建议楼主把所有的东西都装上,除了外壳以外,加电看看掉电不,如果不掉,就是挨着铁壳了,如果还是掉电,那有可以虚焊了
引用 网友A:

说得很具体 这样才对 不要盲目做桥  先装机器  装几样就亮一次机 如果装到什么不亮了 可能就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是最毛人的,这是在考练楼主的耐心和细心

网友:
楼主最好是用放大镜对板子仔仔细细地检查一遍,看哪里有没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