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东芝M100双核机器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0-01-22):
东芝M100的机器不定时掉电,有的时候可以进WINPE用一会就掉电,掉电后再开马上就掉过一会再开故障还是一样。。。怀疑是CPU滤波电容有问题,把所有的电容全换了还是一样的问题。。。谁碰到过这种问题啊?能不能给点思路或者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
掉电后再开马上就掉
看样子是温度过高保护了

网友:
CPU供电IC查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供电IC换过了,包括上下管也换过了啊。。。。。连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

网友(2010-06-22):
温度高    CPU供电IC空焊    北桥空都会引起类似故障   建议补焊  后温度  不行的话打阻值  测下桥是否有空点了

网友:
感觉象温度高引起的

网友:
我修到过用电源掉电 电池不掉电的

网友:
是不是温度高了啊

网友:
换风扇加铜片试试

网友:
电容背面。。。。。。。。。

网友(2010-11-01):
这个现象还没见过、lz解决了吗?

网友:
打下CPU座和桥的阻值看看。还有就是可以刷下BIOS试试。

网友:
要是温度高掉电,等一会才能开机的

网友:
  我也有块也是同样故障,正在查……

网友(2010-12-03):
CPU后面大电容!!!加两个小电容

网友:
是独显还是集显啊?有检查过显卡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