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四通集团生产的P3 800电脑主板的BIOS

楼主(2010-01-22):
手上的一台 四通集团 生产的PIII 800的老主机不能运行了,上电后PCI诊断卡上各电压指示正常,也有正常的CPU复位信号,但是PCI上FRAME指示灯不亮,两位数码管也不显示,按开机键能正常上电,断电,CPU主工作电压为1.7V,手上的工具有限,再说也没什么经验,也不知道从哪下手了,所以想刷一下BIOS试试,可是又找不到BIOS文件,特来求助朋友们,希望能得到你们的帮助,在此感谢大家!
主板上的配置如下:
CPU:SOCKET 370  P3 800EB
OSC:W2298H
I/O:IT8702F-A
BIOS:SST49LF004A
Audio: ALC100
南桥为:FW82801AA
主板集成有声卡,显卡,所以北桥可能是815的,这点我也不能确定,我是新手,想把这个主板修好后可以用来玩玩单片机

主机信息:
产品名称:微型计算机
许可证号:XK09-104-1209
出厂编号:99107615
四通集团

网友:
补充一下,开机时测试卡复位灯闪一次,IRDY灯一直亮着,FRAME指示灯不亮,数码管不显示,在按关机键关机再开机时数码管又能显示,直接显示为FF,各位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815以下的板子BIOS比较难找啊,我一般都是拆了当配件,或者直接卖掉,能用的挂网上卖,20-30一块

网友:
可怜原生厂厂已找不到了,主板也不知道是哪家做的,发在这看看有没有哪位手头有相同或类似的板能从中找到BIOS文件

网友:
在网上找了半天,疑似深圳镭之光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金鹰 EI7MA 这块板,可惜在他的公司主页上也找不到相关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