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945主板.声卡没声音.

楼主(2010-01-22):
刚刚开始是没声音.还在保修中.发上去保修下来又不行.在次发上去.保修下来又不行. 然后这次发下来.搞的开机自动跑到coms设置里面.按F10保存退出,就显示一些英文:turn off power and reinstall the jumper normal mode position 。baidu.com查是说coms跳线没跳对.然后我重新跳了下.就可以了. 现在可以开机进系统了;  前面声音线接到主板上,后面就没声音了,但是前面有声音.   前面声音线不接到主板上后面就有声音.  然后正常关机后还没二秒又自动开机起来;.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检查 你的 机箱前置面板线路  还有 就是 前后不能同时有生音 有的是  系统的设置问题

网友:
机箱前置面板线路OK.然后设置那些也全部OK。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题外话: 945的主板还在保修期???

网友:
有可能是你是你机箱前置插孔的问题。

网友:
系统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