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板的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10-01-22):
收到个HP CQ45进水机 清理 烘干。。通电待机0.02瞬间就掉
按开关键无反应  断电过5分钟再通电还是这样 0.02的待机电流一闪就没有了
断电马上在通电 没有待机 没有反应---是不是电容放电没有完成
量一下 发现南桥左上方 两个电感对地短路  两个电容也直通了。。。
拆下来测量无果  小弟新手  。。想上周在坛子里看个高手说烧板
我也试试  找跟线接对地短路的电感上   加电0.05V  电流4A
整个主板上找不到热的地方。。试了4分钟也没有感觉哪有发热
请给个思路   麻烦说简单些  我是小小白。。。呵呵  谢谢
请问  如果ac82pm45整个北桥表面上所有的电容都无阻值 直通了
是不是可以确定北桥短路了。。
但是外接19V电压没有待机电流
也不触发。。。这样是不是直接干掉北桥啊。。

网友:
建议在每路待机供电,强加电压来试,看看有哪个元件发热严重,进水的有可能主板内层有短路!!!

网友:
太强了  0.05V就有4A?

网友:
强电压?0.05都4A电流的 。。。我就纳闷 了   4A电流找不到发热的地方
电都去哪 了

网友:
我认为,短路不只是对地的,也有对电源18V的,在你没有量到主要的电压对地短路时,你可以量一量,主要电压对电源的阻抗情况。

网友: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网友:
0.05V电流4A,这种电路用万用表就能量出来的啊,烧什么烧?
还有0.05*4=0.2W,这小的功率是不会发烫的

网友:
估计还是没掌握烧板的真谛

网友:
4A电流应该有青烟向你招手了

网友:
4A都不发热估计是大电容和桥那些大件的东西短了

网友:
很明显烧坏了一个电容,换个同型号的试试。

网友:
这你要分开每路检查的

网友:
估计楼主不是一个地方坏掉了.

网友:
估计还有断线的

网友:
估计是无回天之了。

网友:
要没进水还可以修修看,进水了怕是有隐患啊

网友:
慢慢查 实在不行,可能就要交学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