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200不加电。。。。。

楼主(2010-01-22):
3-5v都有。开关有3.3 测pc97551的2脚有3.3v的跳变。。。168脚没反应啊。。。是97551坏啦。还是bios有问题啊。。是不是有什么判断方法啊。。请赐教

网友:
有条件先打下BIOS的波  关于97551先测下它的工作条件 另打下它的晶震的波

网友:
先测97551的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

网友:
看图纸查一下,具体的输入输出,找芯片替换。

网友:
请问PC97551的2脚NBSWON#有跳变,与168脚只输不输出“REFON”信号开启REF3V的电压有多大关系呢,我所知道的是当按下开关键时,EC的2脚NBSWON#有跳变输入,那么EC的工作条件满足了的话,EC其中的一个脚应该给个信号(DNBSWON#)到南桥,HP NC9040笔记本的EC PC97551是第4脚这个信号(DNBSWON#)到南桥的,给南桥一个低电平信号。
看了好多贴子,都提到PC97551的2脚有跳变,168脚没反应,不懂这与168 脚有多大关系?
LZ修的这个本,我今天也修好一台,也是在论坛里面找的ED2L 915芯片BIOS刷上去就好了,你不妨也试试?

网友:
有条件可以先刷BIOS试试,毕竟这本BIOS坏的多,而且容易焊接

网友:
软件和硬件的关系太微妙了,不敢去想,也想不通怎么回事,毕竟不会写程序,这板在修亮了后,我又把它原BIOS程序刷回去测测,发现EC的171脚可以输出低电平信号到一个二极管的负极,但二极管的正极没有低电平输入到南桥,此时会误判为南桥的问题,但刷个好的BIOS程序,从此二极管的正极就有一个低电平输入到南桥,我查了下图纸,EC 171脚到南桥V2之间也就是经过这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