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是那个显存的事

楼主(2010-01-22):
---------- ------------ ------------ ------------
FBA[31: 0]           0        17196            0
FBA[63:32]         392     17388144            0
FBC[31: 0]           0        17068            0
FBC[63:32]           0        18044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392
Write   Error Count: 17440452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忘啦显卡是:华硕 6600

网友:
GPU可能性大点

网友:
四组都报错  GPU坏  要不就是显存全部坏

网友:
先查下,供电,还有BIOS

网友:
你的软件有问题

网友:
显存供电查一下

网友:
软件应该没问题的,因为之前我测过一快显卡的。

网友:
如果软件没有问题,,,,,

A通道两个或GPU有问题

网友:
请教一下,你们用的测试软件名是???
    在网上可以下得到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本版就有下载

网友:
麻烦告知一下错误点在哪里啊?看参数的什么位置?

网友:
用MATS478测试。你估计用的是MATS6测的,这种现像一般两种,一种版本问题,一种GPU挂了。

网友:
看结果,非常酷似软件本身 或  运行环境问题

网友:
主芯片最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