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2):
客户反映用一段时间就白屏 不知道是供电不良还是驱动板上虚焊了
在线等待
维修求助

网友:
检查供电电容,屏上的和驱动板上的。

网友:
把驱动板上的那个5V转3.3V的那个三端稳压换掉,用1117-3.3换就行

网友:
5v电路滤波电容故障的概率比较大或者这路的电感虚焊或者驱动板有虚焊

网友:
主板 联想的 液晶显示器 主板元件不良 接个个风扇试试 我用的这个 就是加了个风扇在后面 用起没一点问题
不过外观难看

网友:
MCU 坏的很多,就是哪个PLCC封装的

网友:
这种问题先点屏 点完之后再说 先查出来是哪的问题 再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不 是猜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