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本子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0-01-22):
戴尔的本子客户说电池好用适配器不好,查保护隔离电路,适配器输入的场管有电压出,但是一个场管的D端电压比S端小1V左右,更换了,插电源有时亮,装好有不亮。拆开后有时有时不亮。郁闷,大家指教一下呗,谢谢

网友:
查保护隔离电路  保护隔离电路不止一个场管那么简单 还有很多相关控制电路也要查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啊。开机指示灯亮了几秒又灭了。屏幕无反应。同求答案

网友:
是不是哪里虚焊了

网友:
把芯片都加焊了一遍,竟然好了,原来是虚焊了。我也不知道那坏了,呵呵。

网友:
把芯片都加焊了一遍,竟然好了,原来是虚焊了。我也不知道那坏了,呵呵。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保护隔离这一片的电路有虚焊  你还记得是大约加焊哪个位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