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刚找到的采用AT2005B芯片的电源简图

楼主(2010-01-22):
刚遇到一个采用AT2005B芯片的电源,找遍整个基地发现只有芯片介绍,后来在网上找到个简图,没标原件具体参数,但可以参考走线,尚能弥补下缺憾。

有需要的随便看看吧,有这个电源维修经验的也不要吝啬,多多指教。

图实在没啥好看的,删除了

网友:
我昨天恰好在修一只,是有5VSB,有5VPSON,但无直流输出。检测结果,主要的管子都是好的,可能是某个地方软击穿,找不到,已放弃了,看到这个图纸,晚上再试试

网友:
什么叫“找遍整个基地都没啥发现”。麻烦你看一下精华帖,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网友:
精华里是有2500的芯片资料,不是没看,但是电源电路图的确一个都没有,如果认为这个图没啥意义,那么麻烦请删除,谢谢

网友:
at2005B的外围电路和sg6105、2003、ka3511的都差不多,结合pdf和简图足够你修好一堆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