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待机无1.8V,MAX1845不工作

楼主(2010-01-22):
T40 待机无1.8V,MAX1845不工作
   不能产生1。8V电压,MAX1845EEI 4脚有16V,9,21,22脚有5V,控制脚11有3.3V电压,但就是没有1。8V输出。已经更换过1845了,还是一样。请教大侠。
更换过滤波电容 场管 19PIN 25PIN有5V

网友:
量下10脚  REF  如果这个正常 鉴于你几个部件都换过了 现在你需要去查反馈

网友:
10脚 REF  2V ,应该正常 再去查查反馈.谢谢楼上2位大侠指点.

网友:
建议你看看这个帖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0645-1-1.html  讲得非常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