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闪屏

楼主(2010-01-22):
  一台HAIER笔记本,使用了3年,目前开机在进入系统之前会闪屏,灰白横条拉扯一样,一般几秒钟就没有了,进入系统不会在出现。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请问具体故障在什么部件,维修代价是否很大?谢谢

网友:
自己用的就建议你不要维修了  几秒钟而已

网友:
完全不影响使用  出那个钱不划算

网友:
不影响使用,何必花那个钱

网友:
灯管老化,换个灯管。

网友:
可能是屛的问题,找个屛代换下试试

网友:
外接个灯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