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IC

楼主(2010-01-22):
我显示屏的驱动被我不小心弄掉了几个?用什么方法能修好呀?还有就是说驱动Ic掉了的话是不是无图像显示器了?是这样的吗?

网友:
你说的是什么啊?

网友:
就是与液晶驱动板和液晶板连接的,被我弄断了

网友:
那你的屏基本报废了。

网友:
驱动弄掉了几个  什么意思

网友:
你说是的板上的元件掉还是屏和板的连接处断。或是板断。?

网友:
我还以为你发有用的 屏IC的资料。。晕死

网友:
楼说的是不是屏线被弄断了几根呀,要是的话接上就行,或者是换一根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