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M890T-M2

楼主(2010-01-22):
内存没有0.89或1.3的下拉电压

网友:
你两一下是哪一个IC输出的。

网友:
最好把你的测试结果给发上来,帮你看看

网友:
内存没供电?没有1.8的主供电,还是没有0.9的上拉供电啊。
没供电可以查供电MOS管和控制芯片。
MOS管的位置就在内存插槽附近或显卡插槽附近。

网友:
内存没供电?没有1.8的主供电,还是没有0.9的上拉供电啊。
没供电可以查供电MOS管和控制芯片。
MOS管的位置就在内存插槽附近或显卡插槽附近。
引用 网友A:

哪些供电都没有,MOS管正常,控制芯片RT9214换了几个问题依旧

网友:
数据太少,没法让人给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