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指示灯亮了几秒又灭了

楼主(2010-01-22):
今天接了一台笔记本怪现象。开了,指示灯也亮了。电源和硬盘都亮了。可是亮了几秒接灭了。不知道要从哪里下手,请高手指点,指点了,谢谢。

网友:
有触发动作  看现象是触发保护  疑是缺电压系统未完成启动导致保护  需先测量各电压情况再做定论

网友:
看下内存,核心供电,过压欠压都会保护的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出在比较老的DELL本上,像DELL500,600等,我修过几台这样的,都是因为虚焊造成的,建议楼主先加焊网卡,然后加焊南桥,不行了再找其它的问题啊!

网友:
电压起全了没...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哦,谢谢各位了,是内存虚焊了。加热了,就好了

网友:
内存引起的故障还是很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