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34S 屏幕上总提示OSD解锁

楼主(2010-01-22):
这款显示器客户拿来说黑屏 我点了20分钟都没有出现黑屏 反而屏幕上出现OSD解锁 所有按键都不好用 开关也没反应 不知道解锁键是那个 请给回帖
黑屏

网友:
另外按住菜单键几秒钟合上下键都按几秒钟 OSD解锁是没有了 但是所有按键还是不好用

网友:
先把按键都换掉,再长按菜单键不放就会解锁

网友:
是不是开关板漏电了~按钮都换了应该就好了

网友:
客户来时说黑屏,,,你没有发现,,反而发现是菜单锁了
以上说明这机器按键有好,,,当有键漏电时,,可能就表现开不了机 或是正常使用时变成黑屏 或是菜单被锁
所以要把按键全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