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般笔记本的高压条供电多少V的多点?

楼主(2010-01-22):
现在通用高压条就是5V 和9-20v的2种···那么现在是那种高压条用的多点?

网友:
两种都有  一般备货一半的一半吧  价格是一样的

网友:
5V的可以少备点,19V的用的比较多

网友:
基本上19V的多.我5V的都不用,碰到有5V的就另外接线过来,

网友:
当然是9V-20V的多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点··
  下次备货就备用9-20V的···

网友:
5v的比较少了

网友:
10條 一般9條19v只有一條5v  同時本人覺得5v很少出問題

网友:
19V的多备点,电压高容易坏,呵呵

网友:
19v的多点  而且坏的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 楼上的观点  一般5V的都没有换什么了  主要是19V的

网友:
应该是19v的多点

网友:
9-20V的很多 5V的都是老机器上用的比较多吧

网友:
正解,5V的基本不用,用就用原装的。

网友(2010-02-24):
19V多,如果碰见5V供电的,可以从任意开关电路的上管的D级接个高压过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