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语的开机问题

楼主(2010-01-22):
刚才修到一块硕泰克478主板   不触发   强行短接能点亮   我换了I/O 和晶振  都不行   真当我打算换南桥的时候  这时又有一块主板要修  我把这块主板带的显卡插上去打算放在一边     结果我一通电  竟然自动点亮了    然后我反复试   只要接上独立显卡就能自动点亮    不接显卡就触发不了      有谁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硕泰克的很多板子本来就是必须插显卡才开机的,

尤其是478针的845 865PE

网友:
插上显卡才能点亮。这个是什么故障呢

网友:
硕泰克的很多板子本来就是必须插显卡才开机的,

尤其是478针的845 865PE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8924-1-1.html

网友:
为什么会这样啊

网友:
硕泰克的好多板子就是这样!加上显卡才能开机,不加显卡不能开机!还有上U开机,不上U不开机的!

网友:
这不是故障,而是很正常的现象。
在显卡插槽旁应该有个三针的跳线,你把跳线帽跳在另外两个针上,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哦  这样啊  下次在碰到硕泰克的主板就调下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