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请进,谢谢。。。。

楼主(2010-01-22):
今天拿到一块ASUS的主板,3.3V辅助供电对地,短路可能是南桥也可能是网卡,主板上无任何烧焦痕迹。但是请大家看看这个板子有没有什么通病,不想一个一个去拆烦。。。。
通病

网友:
蓝桥的可能性很大的

网友:
先拆网卡,独立的也不值钱,INGTER的ASUS板子通病没有在南桥上的吧

网友:
还是拆吧,不拆就不好说了。像楼上的仁兄说的,先网卡吧!

网友:
3.3V短还是一个个拆吧。先网卡,再声卡,直到不短为止

网友:
南桥挂掉,你最好一个一个的拆

网友:
上电后摸哪个烫手,就是哪个坏了。

网友:
LZ可参考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8216-1-1.html

网友:
南桥旁边有贴片三级管检测一下。

网友:
通病并不代表通用 每块板子故障现象 可能故障点并不相同 还是从简单的入手 网卡 声卡 稳压管 都有可能 还有一点 有短路 就会有发热明显的元件 手摸摸 应该很快就能找点故障点的

网友:
肯定是南桥,网卡如果被雷击过才有可能,一般肯定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拆了网卡再说咯```现在说南桥还早吧!

网友:
VSB3.3V短路的南桥坏的可能性远高于网卡

网友:
此主板是华硕主板,像3.3V短路可以用烧电法来排除。LZ可以想想看,什么元器件接地,就去查 跑线路是最笨的方法也是最好解决的方法了

网友:
搞维修只有自己多动手,才能修的更多啊,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修维修是理论跟实际相结合,你不动手那会修板

网友:
测 一下网卡芯片周围的电容短路的有多少,再测一下南桥旁边的电容和USB数据线。大概可以判断

网友:
只能说南桥是远远的多于网卡

网友:
直接拆南桥  看看短路不短路!

网友:
还是动手拆吧,没有什么特殊方法

网友:
先易后难的原则取下 网卡试试啊

网友:
我有五块这样的板子,四块都是这现像,都没有查出来,头痛啦,感觉这主板妈的不好查。愿楼主早点解决,给个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