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0-01-22):
大家好,我这里有一台17寸液晶显示器,之前是不定时黑屏指示灯是黄色的,检测后是板子上某处虚焊,重新装机后故障成了开机黑屏指示灯是蓝色的,灯管也亮着,但是把信号线拔了再插上就能显示,每次都是这样的,哪位大虾能帮我解释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驱动板的故障,,,,

网友:
我已经做过更换测试肯定是液晶屏驱动板上的问题,就是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你意思是说每次都要拔屏线  还是 VGA线

网友:
看情况。应该是VGA线的。不会在通电时。拨屏线吧。。不知你刷过板了。。可能是驱动板的程序不对

网友:
每次得拔VGA信号线才能才能显示图像!